云台几图传选型

楼主(2015-09-28):
我这的机架是daya550,飞控是pixhawk,动力E800,还没装云台图传相机。飞行器飞行稳定。
相机我有山狗SJ4000,求推荐合适的云台,以及图传设备。

(云台要求:三轴,俯仰可控就行,Z轴选装可以用无人机自身旋转调整。
图传要求:距离2KM以上,有增益最好。另外就是图像质量要高。)

网友:
在用飞宇MINI3D,感觉还可以,关键是价位不贵,只要本身机架振动不大效果是很好的,电机扭力大。
飞宇mini 3D云台更换减震球测试二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589
(出处: 模友之吧)
至于图传600mw配平板或者四叶草接收2KM因该是很轻松的。我的400MW发射三叶草接收配平板天线都有1.7KM
乐迪AT9试用,绝对值的性价比控(拉距测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42

飞宇MINI 3D云台升级版体验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480

网友:
我店里都有

楼主:
给链接啦。。。顺便介绍几款具体的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链接啦。。。顺便介绍几款具体的产品

https://shop65892070.taobao.com云台看你用什么相机了,图传一体化屏幕有一种便宜的,有贵的。整机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