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各种不懂

楼主(2015-09-28):
我想問一下AT9是不是有一個回傳模塊,那個回傳模塊要如何才能顯示GPS,电压等信息。當我使用回傳模塊時,要使用电流传感器模块嗎?还有那個电流传感器模块要如何接。
还有那個OSD接APM,那數傳要接APM还是OSD,那云台要接去那?
还有那個电池有XT60,T插头要如何接分电板?
还有那個电腳要如何用遥控器控制?

还有那個軸距是什么意思?查了很久都不知。
最后問一下有人用过酷点的电池嗎?這电池好嗎?

网友A:
AT9的回传模块相当于APM上用的mini OSD的功能,只不过是把GPS、电压、电流、高度等信息通过接收机双向传输的功能传到遥控上显示。如果飞控不接电压电流计供电就检测不到电压电流,也就无法传递电压电流信息回遥控。电压电流计买的时候要么和飞控一套买要么向店家说明APM用还是PIX  ,会有相应的连线,插头也是防反插的。 求教~各种不懂 遥控器,传感器,电池,去那,如何 作者:AIbluecapf 3069
数传接APM,2.5和2.6版本同时接数传和OSD还要做Y线,APM2.8是分开接线的。分电板就是一个并联的板子,电池接分电板和电调,电压电流计并联就行按照红+黑—的颜色焊接。电动脚架上有舵机,供电单独供,信号线接遥控器接收机某一个通道控制。轴距就是对角机臂两个电机轴之间的距离,一般用毫米为单位,450轴距就是电机对角线450MM;通过你的提问说明你还什么都不懂,最好潜下心好好在论坛看看相关的帖子或者百度,对四轴航模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有什么不懂再提问,如果没有基础,有些问题讲给你你也不一定明白但却又是很简单的问题。学会使用搜素引擎,不懂直接关键字,学懂多少学多少,一味的靠问很不方便,毕竟通过网络只能是有基础的指导起来容易理解。实在搞不懂最好找当地老模友带带最能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的回传模块相当于APM上用的mini OSD的功能,只不过是把GPS、电压、电流、高度等信息通过接收机双向传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