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alite配天7使用,我设置不成功,来帮我解决下,不敢飞...

楼主(2015-09-28):
我是根据这个教程设置的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63

我设置出来后,关控无法跳到失控模式,失控模式的数据也和泡泡老师的不一样,求指点,是我哪里弄错了吗???

nazalite配天7使用,我设置不成功,来帮我解决下,不敢飞... 泡泡老师 作者:喜歪歪 5055 nazalite配天7使用,我设置不成功,来帮我解决下,不敢飞... 泡泡老师 作者:喜歪歪 6632 nazalite配天7使用,我设置不成功,来帮我解决下,不敢飞... 泡泡老师 作者:喜歪歪 9226

舵角设置:

开控模式正常,但是关控,无法打开失控保护状态!

网友:
设置失控保护的时候油门摇杆不在中位吧、你再试试、

网友A:
你开控三档模式都是正常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你的遥控器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具体操作我给你说说:
进入遥控器的失控保护菜单。把油门推到50%,再把你刚才设置的三档开关打到返航(也就是失控保护)上面(其中一个档位千万注意不要设置成手动,我看你是设置的手动档,最好设置成GPS 姿态和失控保护三个模式)。然后再按遥控器右边按键中间的确认按键.你可以在菜单里面看到油门从原来的0%增加到50%。说明已经设置好了。还得说明一下,其它开关和杆不要动。只设置油门和模式开关到返航(也就是失控保护)就行了。设置完以后,你把NAZA接电脑软件,软件上点击基础再选择遥控器,你关遥控器看一下,油门指针会不会加到50%。模式会不会跳到返航(也就是失控保护)上面。如果可以说明失控保护已经设置好。
再温馨的提示一下,飞行器失控保护以后飞到遥控器的可控范围内,你想操作的话,最好是三档开关,从GPS模式打到姿态模式。目测看到飞行器自己能正常操作它的姿态了以后,再打到GPS模式状态。这个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以述GPS模式前提是必须卫星数量要够哦).打字累,不说了,祝爽飞!

网友B:
天七分新版和旧版,你先要搞明白,自己手上的新版还是旧版天七,再去对应看教程,二种天七的教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分新版和旧版,你先要搞明白,自己手上的新版还是旧版天七,再去对应看教程,二种天七的教程都有

我是旧版,就是7通是教练开关的,教程也是旧版啊  所以就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七分新版和旧版,你先要搞明白,自己手上的新版还是旧版天七,再去对应看教程,二种天七的教程都有

我是旧版,就是7通是教练开关的,教程也是旧版啊  ,你看看我上面这些个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控三档模式都是正常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你的遥控器失控保护没有设置好。具体操作我给你说说:
进入遥 ...

最好设置成GPS 姿态和失控保护三个模式,这个怎么设置啊,有教程不?
我是根据泡泡的教程设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好设置成GPS 姿态和失控保护三个模式,这个怎么设置啊,有教程不?
我是根据泡泡的教程设置的!

你现在根据泡泡的教程,三档开关,每一个对应模式是不是GPS 姿态 和手动?
我看你图片有一个是手动是对应的。你把手动选择面失控保护!!!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旧版,就是7通是教练开关的,教程也是旧版啊  ,你看看我上面这些个数据有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遥控器所有微调归零,恢复出厂默认值一次,然后重新设置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所有微调归零,恢复出厂默认值一次,然后重新设置遥控器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根据泡泡的教程,三档开关,每一个对应模式是不是GPS 姿态 和手动?
我看你图片有一个是手动是对应 ...

3个模式多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