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套图传设备,距离要达到15公里。

楼主(2015-09-28):
请大家推荐一套图传设备,距离要达到15公里。

网友:
是什么飞机要这么远的图传呢

网友A:
ct210可以满足你,只是頻率是2.4的

网友:
ct210,欧姆威1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t210可以满足你,只是頻率是2.4的

CT210怎么解决干扰问题。遥控基本都是2.4G

网友:
用433就可以了,不怕干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好的图传确实有,罗美1.2G,但是网上卖的总担心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T210怎么解决干扰问题。遥控基本都是2.4G

飞远程的话应该都会用433吧,433不怕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先试试ct210。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2-15):
https://shop137029565.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tracelog=twddp&user_number_id=2658513811&qq-pf-to=pcqq.c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