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H3-3D云台标准版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9-29):
H3-3D带GCU标准版云台是不是GCU和云台插上电源就可以直接工作了,不再需要连接飞控了吧?我直接把遥控器其中一个通道接到GCU里面控制俯仰可以吗?

网友A:
要连接飞控,请仔细看说明书或者大疆社区教学视频,要是不需要飞控参与我早就买大疆云台用了,但是大疆云台必须要飞控支持我才买的飞宇云台,我是PIX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连接飞控,请仔细看说明书或者大疆社区教学视频,要是不需要飞控参与我早就买大疆云台用了,但是大疆云台 ...

飞宇用着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宇用着效果怎么样?

机子震动小很不错不用换减震球,要多买点减震球换匹配自己的机子
飞宇mini 3D云台更换减震球测试二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