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rx1002接线

楼主(2015-09-29):
请问各位兄弟rx1002怎么接线 小弟刚入魔 不知道怎么接

网友A:
PPM转换器GND地线负极,5V接接收机正极给接收机供电,S1-S8就是对应接收机1-8通道。接收机按上图从上到下一次为1-9个通道,十通道看说明书标示的,依次为副翼、升降、油门、方向、GEAR起落架通道,AUX1-AUX4为辅助通道可以在遥控中自定义每个通道是三段、两段还是旋钮开关控制

网友:
这是十个通道的定义,其中1234已标注,5 6 7 8 9 10可根据自己需要自由设置,比如多轴一般要用到两个模式开关,可设置5  6通道为三段开关,云台俯仰设置到7用旋钮控制,其他依次类推,接收机的供电为5V,一般是油门通道供电,注意正负极,图中已给你标注出

楼主:
这是是擦 elev 还是aile

楼主:
谢谢了兄弟

引用 网友A:
PPM转换器GND地线负极,5V接接收机正极给接收机供电,S1-S8就是对应接收机1-8通道。接收机按上图从上到下 ...

谢谢了兄弟

楼主:
谢谢了兄弟

引用 网友B:

谢谢了兄弟

网友:
华科尔D10 玩PIX    1 2 通道要交换的
接收机1通道对PIX PWM2     接收机2通道对PIX PWM 1通道
结合沙发的接线方法 就可以了

网友:
按接头方向从1插到8,按顺序依次像下插,最后调换ppm接头1个2位置。因为d10默认是这样输出的。校准遥控再看看方向。

网友:
要学会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