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锂电池的选购,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5-09-29):
最近玩KT机想买几块锂电池,市场上有很多品牌,不知如何选择,比如:格式,花牌,达普,双天,RED,酷点,狮子,老虎等等,品种繁多,不知如何选择。另外玩四轴应如何选电池。请各位模友帮忙给些好的建议。

网友:
kt机3D机一般用的电机kv值比较大,适合用高背率的电池,即高C值,峰值电流比较大,一般固定翼小推力比的,用普通C值就可以了,品牌电池也就是时间用的长点,充放电比较安全,但是时间长了性能都有衰减,长航时的固定翼用20-25c的就行。四轴比如穿越机想暴力的话用高C值,普通四轴也是20-30C足够了

楼主:
谢谢,朋友。还想问一下,30C的电池,电调一定要用40A的吗,哪个牌子的电调稳定一点,还是都差不多。电机除了KV值和型号外,只要和电池电调配好就可以吧,好品牌的电机会性能突出一点吗,比如发热量,耐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