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几天了,电调校准出问题,PIX原生固件

楼主(2015-09-29):
用的是PIX原生固件,QGC地面站,上电后电调叫两声滴滴就不叫了。利用APM的方法,油门最大然后通电,断电,最小油门。不管用啊,电调还是只响两声就不再继续叫了。我想问下,PIX原生固件电调校准和APM不同?还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没有校准过,你还是单独的校准一下好了,现在不玩QGC了

网友A(2015-11-01):
楼主我也在用QGC,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可以交流一下调试心得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也在用QGC,你用的是哪个版本,可以交流一下调试心得

去年玩过几次,模式太不适合我们了,所以我就没有再用,油门行程可以直接在接收机上设置一下。

网友:
看了总的顶一下楼主!

网友:
学习咯,共同进步…………看了总的顶一下楼主!

网友:
不管怎样,先顶一个…………

楼主(2015-12-19):
引用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吗怎么个原因

解决了,手动模式解锁飞机,解锁的之前就把油门推到最大,听到滴滴后拉到最低就好了。因为手动模式遥控是和接收连通的,不经过飞控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手动模式解锁飞机,解锁的之前就把油门推到最大,听到滴滴后拉到最低就好了。因为手动模式遥控是 ...

嗯好的谢谢你我也学了一招

网友B: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的PIX刚买回来 请教你固定翼刷的那个固件

固件都一样  进去选择好你的飞机就好。四轴和飞机都是用的一个固件

网友:
请教PIX 怎么会打副翼方向舵也会跟着动 这个在哪里设置的

网友:
请教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步骤

网友(2016-01-26):
我的飞机都飞老远怎么地面站小飞机一点也没动
PIX 固定翼

网友(2019-10-14):
可以加您V信学习吗  必须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