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行模式下拉选择框都是空的,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5-09-30):
用的PIXmini,在进行飞行模式选择时,下拉框都是空的,没得选。请问各位怎么办?以哪里调?

网友:
飞控确定连接上了没

楼主:
一切都连得挺好,请教华硕后,删除(连目录),重装MP后搞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以前有过这个问题,把地面站更新到最新试试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