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根线该如何接miniosd?

楼主(2015-09-30):
APM2.8 我看过接线图了 发现和泡泡老师说得不一样 而且接好之后不显示osd 于是我就按照泡泡老师的接线了 可是不知道这三根线如何接osd

网友A:
用三根线,定义是apm的tx rx还有gnd,电源不用接,详细看图片,apm背后的osd接口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根线,定义是apm的tx rx还有gnd,电源不用接,详细看图片,apm背后的osd接口短接了

这个osd的接线图和泡泡老师说得接线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osd的接线图和泡泡老师说得接线都是不一样的

道理应该都是一样的,对应上osd接口的定义你再试试~

网友:
先万用表把电源线找出来,剩下的rxtx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接GND和 飞控的TX接OSD的RX两根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