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控制模式最后那个下拉菜单不能选

楼主(2015-09-30):
大家好,我用的控是富斯T6,只有二档开关,可以将两档选在左边的GPS和右边的手动模式,然后想把右边的手动模式改成姿态模式(因为中间的姿态模式调不到),但是调参软件的那个下拉菜单不给我选,郁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网上查了一下都可以选啊,我也接了GPS了。
这是我的控FS-T6

这是我的调参软件的情况,手动这里的下拉菜单不能选中

而别人是可以选的↓↓↓↓↓↓↓↓↓↓↓↓↓↓↓↓↓↓↓↓↓

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
竟然没人····

网友A:
看一下固件能不能升级,或是软件版本能不能换个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固件能不能升级,或是软件版本能不能换个最新的。

软件官网没有再新的了,固件也找不到新的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官网没有再新的了,固件也找不到新的了啊

你截图看一下飞控后面的信息

网友A:
我的电脑软件是用的2.20版本,不联接飞控都可以点击 下拉。忘记问你了,你这个是NAZA lite还是V1或是V2?

但是NAZA LITE软件是不能点击的。你只能调节三档模式开关的手动这档的舵角量来设置到失控保护上面就行了。我查看了NAZA LITE的是不能点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软件是用的2.20版本,不联接飞控都可以点击 下拉。忘记问你了,你这个是NAZA lite还是V1或是V2?

Lite不行哦?这么悲剧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Lite不行哦?这么悲剧

把LITE升成V2吧。

网友:
如果遥控调不到的你切换一下正逆试试、把naza lite刷成v2的固件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能调限制飞行、

网友(2015-12-09):
NAZA LITE最后一项手动模式是选择不了的,其他的飞控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