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4—V2,油门快推到底,还没离地起飞

楼主(2015-09-30):
新手,求助各位大哥,零度X4—V2,油门快推到底,还没离地起飞,可能是什么原因,电机转向和桨都没问题呢,谢谢

楼主:
动力应该没有问题,之前别人调试好飞过,我重新调试了一下,就不能起飞了

网友:
动力没问题   那就是油门校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满电

什么配置

网友:
电调行程校准

网友:
重新走一遍设置,一步一步来,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可能油门行程没做好,还有可能是飞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