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我们小白练习凤凰模拟器5.0应该用真控还是假控?

楼主(2015-09-30):
各位大神好~ ,小白我也要准备开始入魔了,觉得有钱景哈哈,以后梦想做航拍工作,

关于凤凰5.0 某宝上有卖假控的,100多大洋,不用加密狗,usb直接连接,不必电池, 另一种是真的遥控器,例如天地飞7,我们小白应该买真遥控器还是买100多大洋那种啊,真心求教

楼主:

各位大神好~ ,小白我也要准备开始入魔了,觉得有钱景哈哈,以后梦想做航拍工作,

关于凤凰5.0 某宝上有卖假控的,100多大洋,不用加密狗,usb直接连接,不必电池, 另一种是真的遥控器,例如天地飞7,我们小白应该买真遥控器还是买100多大

洋那种啊,真心求教

网友A:
买个真控,以后飞真机也不用再买控了

网友B:
如果决定要玩了 建议直接买个真控吧 模拟器的控和正常使用的遥控器手感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推荐乐迪 AT9  睿思凯  X9D

网友C:
为什么总是重复发帖呢,而且发的版块也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总是重复发帖呢,而且发的版块也不对啊

抱歉抱歉,纯纯小白,原来要发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真控,以后飞真机也不用再买控了

呃。。。。以后也不用买控了,那就是一步到位d10的意思啊。。。。。可听有的模友讲,用真控练习模拟器是损失,加速遥控器老化啊,是吗? 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决定要玩了 建议直接买个真控吧 模拟器的控和正常使用的遥控器手感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推荐乐迪 AT9   ...

先谢了大神,,,刚才简单的恶补了一下上面的两款遥控器。。。。。这入门遥控是不是略高呃。。。而且拿真控练习 凤凰5,对于遥控器的老化到底是不是真的?,不会是练多了,这一千多的 遥控 就废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了大神,,,刚才简单的恶补了一下上面的两款遥控器。。。。。这入门遥控是不是略高呃。。。而且拿真 ...

遥控器很耐用的,正常使用两三年完全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很耐用的,正常使用两三年完全没事

谢了大神,那我是要买个便宜的还是贵的,是买很便宜的一两百的,还是买中端的 天地飞6或7,还是华科尔d10,上面那大神推荐的两款都不少大洋。。。我还不懂,我这真机只飞过 橙星小迷你的,要不要出那么多钱去买个控,您什么推荐?也是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大神,那我是要买个便宜的还是贵的,是买很便宜的一两百的,还是买中端的 天地飞6或7,还是华科尔d10 ...

如果下定决心入魔直接AT9吧,适合新手价格也实惠,中文彩单设置简单,支持的模型也很多,这个只能算中等入门的,不过够用了,将来不需要换控,能服役很长一段时间,便宜的就算了,通道少功能少,后期还要二次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定决心入魔直接AT9吧,适合新手价格也实惠,中文彩单设置简单,支持的模型也很多,这个只能算中等 ...

好的,懂了,就这么干了,那短期内想从事航拍,自己diy技术达不到,直接买精灵三一体机, 大疆精灵三有自己的控,那这个遥控是不是就白买了啊

网友D:
推荐你说的真控,模拟控手感差,参数只能在模拟器上调。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你对遥控器的认识。玩模型,认识遥控器很重要。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懂了,就这么干了,那短期内想从事航拍,自己diy技术达不到,直接买精灵三一体机, 大疆精灵三有自 ...

不白买啊,精灵的控玩不了模拟器,这个可以当模拟器以后飞自组的飞机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白买啊,精灵的控玩不了模拟器,这个可以当模拟器以后飞自组的飞机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说的真控,模拟控手感差,参数只能在模拟器上调。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你对遥控器的认识。玩模型,认识遥 ...

谢了,又涨姿势了,哈哈

网友E:
天7起步了! 那种一体的只能模拟模拟,你稍微投入点也不能叫一步到位,至少飞飞固定翼 还是够的,一般多轴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7起步了! 那种一体的只能模拟模拟,你稍微投入点也不能叫一步到位,至少飞飞固定翼 还是够的,一般多轴 ...

感谢大神来帮忙,决定入手乐迪at9了,算是避免二次投入吧

网友(2015-11-24):
请教下 凤凰模拟器5.0的摄像机视角 有几个是灰色的,跟随 驾驶舱 FPV,有大侠知道怎么设置吗

网友:
用真控,手感好一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建议你购买福斯入门遥控器,自带加密狗

网友:
一步到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