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控的选择

楼主(2015-10-01):
用过mwc飞控,感觉飞起来定点不是很稳定漂浮不定,想换APM或者naza,两者正在犹豫中,请问apm飞控比较稳还是naza飞控比较稳,玩过的魔友给个建议

网友A:
不想折腾就naz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折腾就naza,吧!

我追求的是稳

网友:
我jj有个奇怪的现象,mwc比apm稳,可能是没有载重~

网友:
只追求稳Naza吧,APM也稳但比起商品控调试麻烦点,用了商品省了调试的功夫,玩APM,PIX的时候虽然也稳,但配合云台也是调了好久才稳得,换了精灵3直接专注于飞行和拍摄,再也不用花很多功夫在调试上,确实很省功夫。开源飞控适合折腾,如果想快速迈入FPV行列商品的最简单方便了。

网友:
Naza吧 简单好入手 相当其他会稳

网友:
商控和开源控选择的纠结是入门痛之一。说的好理解点,飞控就像网游装备,商品控就是游戏币装备,外形漂亮,功能和价值成正比,付的游戏比越多,功能越强,不需要化太多时间去熟悉就能用起来。开源控就是合成装备或者改装装备,价格相对便宜,隐藏功能很多。但不是花钱就能马上玩,你需要不断的去练习,打怪才能解锁新功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想折腾有耐心就apm,手里米充裕又不想折腾就naze

网友B:
APM 功能强大 功能多还支持地面站调好了很稳但是问题有点多比较麻烦 naza 方便些好调试还稳定,要是爱折腾就 APM  求稳定快速飞的选 naza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 功能强大 功能多还支持地面站调好了很稳但是问题有点多比较麻烦 naza 方便些好调试还稳定,要是爱折腾 ...

naza想着还是好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naza想着还是好贵

你单买飞控在另外买  m8n 的 GPS 就便宜了5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单买飞控在另外买  m8n 的 GPS 就便宜了500左右

naza一套下来也不少于1千把

网友:
我已锁定目标P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