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naza32,無法調参

楼主(2015-10-01):
安裝了CF軟件,飛控連上電腦,打開CF軟件,然後load fimware. 再下載,,但不成功,,此飛控是新買回來從未用過,,求大神打救,,

网友A:
你的驱动就有问题,先把驱动的问题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驱动就有问题,先把驱动的问题解决掉

是說我的電腦驅動程有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