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飞控有两轴?为什么大多数飞控不带两轴?

楼主(2015-10-02):
想制作一个两轴飞行器,寻遍飞控商家,竟然会让人意料不到,没有飞控具有两轴功能的,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纯正电子世家的飞控不愿意与机械混合电子的两轴为伍?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是井底蛙,有飞控能实现两轴飞行,说得也对,在这方面确实是井底蛙,原以为这是飞控飞控带过就能实现的事情,但现实却出人意料,原打算用飞控的十字模式来控制两轴,可花费近九百大洋的飞控却没有这个十字模式,这又是怎么回事,难道隐藏在飞控的某个角落里?呵呵,事情还没有这么简单,当然这是对菜鸟来说不简单,百度两轴飞行器电路,竟然根本就查不到,这也会让在座的各位大吃一惊吧?因此现在井底蛙就发个这么个低级关于飞控最基本知识的贴来请教高手吧!

网友A:
特斯拉最新概念无人机就是两轴的,不过等成品可能还要几年、宣传说飞行时间能达一小时、外形很酷!

网友B:
目前好像只有MWC和以前的玉兔飞控支持2轴阿凡达模式。为什么市面上的飞控支持这种模式的少的原因很有可能是,这种模式要求机械和重心,中心都比较高。不好调试。所以才会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特斯拉最新概念无人机就是两轴的,不过等成品可能还要几年、宣传说飞行时间能达一小时、外形很酷!

就飞行时间来说,两轴的天生就要比三轴四轴大,所现在这个航拍就是搞不懂,为嘛不出现两轴的航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好像只有MWC和以前的玉兔飞控支持2轴阿凡达模式。为什么市面上的飞控支持这种模式的少的原因很有可能是 ...

呵呵,你说的是对玩家来说,对商家来说,增加这样的功能却很容易,而且可以提高商品的价值,没有这个两轴真有些匪夷所思!

网友C:
mwc支持  cc3d好像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wc支持  cc3d好像支持

看来还得再买一个你所说飞控了!难道现成的APMHIX就不行?用六轴怎么样,试验过了,舵机信号用来控制电机不行,行程不配合,但反过来用电调信号控制舵机好像没有麻烦。

网友D:
两轴云台,可以用他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轴云台,可以用他的控制器

朋友;电机信号与舵机信号不一样!用云台就是用舵机,舵机信号好像频率要低不少,而且是双向的,电机则是单向的。也许你度试过?本贴度过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电机信号与舵机信号不一样!用云台就是用舵机,舵机信号好像频率要低不少,而且是双向的,电机则是 ...

云台控制嗯也是无刷电机,你可以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云台控制嗯也是无刷电机,你可以刷固件

呵呵,那就本贴的一意故行,不对了,不过两轴没办法拐弯啊,这个弯不好拐,另外怎么接线?信号既接电机也接舵机?要是这样,干脆就用飞控的飞机模式不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那就本贴的一意故行,不对了,不过两轴没办法拐弯啊,这个弯不好拐,另外怎么接线?信号既接电机也 ...

cc3d本吧有人成功做出支干奴了,额应该是用kt板做的

网友:
这是直升机,这个比普通的单浆,成本要高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本吧有人成功做出支干奴了,额应该是用kt板做的

航模飞控就是保证平衡,按理说三轴及六轴模式也行,就是不知道这个线怎么接!

网友:
之前玉兔好像马头老师做了两轴

网友:
对头,吧里也有个大神做成了

网友E:
玉兔的二代飞控有二轴控制程序,不过飞行姿态是阿凡达里面的那种飞行模式

网友:
KK2.0有阿凡达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玉兔的二代飞控有二轴控制程序,不过飞行姿态是阿凡达里面的那种飞行模式

呵呵,让其横着飞行不行?把舵机调整一下行不行?现在这个二代飞控能否买到?

网友:
mwc,最近5I有模友已经成功飞了,看了下他的结构还是蛮折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