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問題

楼主(2015-10-02):
我想問下那個电腳架和云台,osd都要用到12v电源,但分电板只有一個12v輸出,那要怎麼辨.
还有如果加超聲波傅感器,但已接了GPs那是不要淘根电源線?还有那個fpv顯示器和AT9遙控器用的充电是不是可以用平衡充?

网友:
还有如果加超聲波傅感器,但已接了GPs那是不要淘根电源線?还有那個fpv顯示器和AT9遙控器用的充电是不是可以用平衡充?

请把相关设备发图

网友:
只有一个12V输出,你就多并焊一个JST插头或是多个JST插头供OSD或是云台来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
如果输出电流够大的话 并联就好

楼主:
能幫我解決剩餘的兩個問題嗎,謝謝

楼主:
就是這种,但是用3s电池,at9好像也是

就是這种,但是用3s电池,at9好像也是用這种

网友:
osd难道不是飞控供电的吗

楼主:
那個不是osd是超声波和Ardunio模塊

网友:
atg看是什么电池

楼主:
ATG是什么,我想問一下那個电池充电系數是5c,4s,10000mah,那充电功率是10000mah/1000*5*14.8v=740w嗎,那有這么大的平衡充,电池是red电池4s 100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