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刷固件检验失败~求助

楼主(2015-10-03):
数传连不上,想着刷固件试试,刷了七八遍都是这……?(“…………”)

网友A:
泡泡老师在一个帖子说很可能是Atmega2560的ISP坏了

网上解决办法
我也是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在升级到3.2的过程中,校验失败。然后apm就再也联不上MP地面站。
具体的症状如下:
usb线联机,电脑能识别Arduino Mega 2560(COM3),显示设备正常。apm上的绿灯常亮。
但联机失败。
接MP(1.3.16),手动下载相应的ArduCopter.hex文件,试图用MP下的“加载自定义固件”刷入,提示联机失败,无法刷入。
试图用MP下的终端选项进行联机通讯,敲入任何指令没反应。
解决方法如下:
使用usbasp,tinyisp自己重新刷一下固件~
即可,

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200&highlight=A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在一个帖子说很可能是Atmega2560的ISP坏了

网上解决办法

好滴'我看看

网友:
2560芯片有问题,重新BOOT一次就好了,不过,你想再次刷固的话,要重新BOOT一次。

网友(2017-01-11):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在一个帖子说很可能是Atmega2560的ISP坏了

网上解决办法

大神,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一样的,现在照你说的方法,但是找不到那个烧录底层文件的软件,想问一下大神在哪里下载那个烧录底层文件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