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救命啊!失控不返航啊!

楼主(2015-10-03):
开控油门值

关控油门值

把地面站电池啥的都关了还是不行

关控后报警,就是不返航

网友A:
不返航?为啥检测到没接收机呢

网友B:
     要有GPS信号下才能执行返航

网友C:
第一张图片是 开控的图片吧
第二张和第三张 是关控的信息?
遥控第三通道需要满足返回条件
你试试把控的第三通道设置成小于1050,再试试,或者是调整偏移到负值

网友D:
gps没定位你怎么返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返航?为啥检测到没接收机呢

关控了就这么显示!具体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有GPS信号下才能执行返航

不是啊,泡泡老师的视频也没有GP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片是 开控的图片吧
第二张和第三张 是关控的信息?
遥控第三通道需要满足返回条件

都试过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gps没定位你怎么返航。。。。。。

至少要有返航的动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少要有返航的动作啊!

你连定位都没定位它做什么返航的动作?飞回3dr总部吗?没有gps情况下返航是不会被触发的。

网友:
少年  按照我说的做

拆桨   连USB   连地面站   上电    解锁   推百分之五十油门   关控

网友E:
少了一张图。
关控后,飞行模式是在那个档位,且该档位设置的是否RT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了一张图。
关控后,飞行模式是在那个档位,且该档位设置的是否RTL。

泡泡老师好!现在解决了,你的话让我想起来我的六档拨杆没到位,遥控姿势选择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少了一张图。
关控后,飞行模式是在那个档位,且该档位设置的是否RTL。

现在又出现个问题,就是起飞自传!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出现个问题,就是起飞自传!还没找到原因!

电机座没和中心板水平,电机不是垂直的。
输出通道接错,把NAZA的输出当APM来接了
将装错
电机转动方向错

网友:
泡泡老师救命啊!失控不返航啊! 救命啊,泡泡,老师,救命,啊! 作者:小马奔腾 7371 新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