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稳切LAND,JJ跟发疯一样侧飞后炸了,上LOG,求大神给分析...

楼主(2015-10-04):
如题,谢谢啦~~~

网友A:
失控保护失效错误(原因GPS错误),从油门输入(红色)曲线直线下降为0,说明接收机没信号了飞控的油门输出绿色线条也是直线下降,红色错误提示:失控保护失效错误,就是没有进入正常的失控保护模式,应该是设置了失控返航,但没有GPS信号也没有定位家的位置导致飞控出错炸鸡。在参数中GPS设置里最好设置无GPS信号进入定高,其次GPS搜星不够没有锁定家的位置就是返航点锁定最好不要起飞,保证GPS6星以上飞。

飞控供电电压连5V都不够,电压波动也比较大,建议换好的电压电流模块
GPS错误HDOP值大于15了,搜星正常HDOP值应该小于2,越小越好这是定位精度

这里紫线电流突然增大,电池电压急剧下降,如果是撞击地面翻转电机桨摩擦地面还在转会造成功率增大电流输出大电压降得快,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电流突然增大要检查看有没有短路。log没有记录飞行时间,应该也有问题,不利于分析判断,建议检查所有飞控参数设置确保没有问题。

网友:
水平校准 没

网友B:
会不会震动大?!

网友:
罗盘没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震动大?!

从log看.震动非常小呀!!!

楼主:
日志里看出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失效错误(原因GPS错误),从油门输入(红色)曲线直线下降为0,说明接收机没信号了飞控的油门输出 ...

谢谢分析...我是没有设置失控返航的...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切land模式的时候,会用到GPS吗?

因为我是在家里的阳台上飞,GPS偶尔是能定位的,但收到的星有限,定位肯定是不准且飘移的,所以我想会不会是这样?

当自稳模式切land模式,因为GPS定位信息不准,所以飞机按GPS的位置信息来land,而高度有限,只有1米左右,从而导致侧飞碰地炸鸡,碰到地后电机还摩擦着转,我马上把油门打到0和把模式调回自稳,所以电流瞬间增大这个是解释的通的.

但如果land会用到GPS,以后在定位不准的情况下就还是用自稳手动降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