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简单步骤教你如何自组配置多旋翼

楼主(2015-10-05):
5个步骤快捷自组配置一架无人机

(作者:模型那些事儿 www.weibo.com/rc101cn)

市面上有很多非常优秀的ARTF(Almost ready to fly)的机架,比如xugong, Tarot,QAV等,自己组装即给了你自己安装飞行实际需求调配动力和平衡飞行时间的自由,又给了你维修的独立,不少玩过了品牌机的玩家下一步都是玩自组。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多旋翼,这个文章可能不太适合你。

玩自组机,需要考虑的多方面问题。首先,就是你要知道自己是打算拿这机器干嘛的,是用来飞比赛的?竞技的?航拍的?载重的?还是什么其他的?考虑好了,就知道要往飞机上添加什么的了,这时候就是我要说的重要环节之一, 飞行重量。

第一步:计算飞行重量

首先,我就用一个四旋翼的飞机,飞行用途是慢速航拍,希望飞行时间越长越好来做一个例子。那么我先选好机架,是多少个电机,整个空机架重量这时候看商家网页就已经知道了。

我们就说他是450克吧。然后你要更具你的飞行要求,计算一下要添加的器材的重量,如果要飞比赛的,就选择大KV值电机小螺旋桨的,如果要飞很长时间FPV的,要小KV值电机大螺旋桨,需要云台的,图传的,都把重量算进去。这里不用担心不知道电机电调的重量,大概算算就可以了,一个30xx 800kv的电机和另外一个30xx 1500kv的电机重量差别不大,电调差别就更小了。

(注:一个3010 1500KV的电机,以毫米为单位,这个30指的是电机的直径,10是他的高度,1500KV指的是在零负荷下,就是没有加螺旋桨时,每一伏电压可以让他每分钟旋转的次数,比如使用一个7.4伏的电池,这个电机可以旋转11100转/分钟)

这时候重量我就加了4个电机,4个电调,一个2500毫安时的4S电池,一套图传系统和云台,就说整体是2.5公斤吧。

第二步:计算飞机所需要的升力

一架多旋翼如果要飞起来,升力稍稍大于飞机自重就可以了,但是我们总不能油门扳最大这么飞,一般动力和飞行时间比较平衡的配置就是油门在一半的时候飞机正好可以悬空。所需要的最大升力和自重的比例一般是在2-2.5:1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一个2.5公斤的无人机,需要大概5公斤的升力。

第三步:寻找5公斤升力的动力系统

这个时候有人看螺旋桨,有人看电机,我的方法是先选择电机。在很多机架的零售网站上面都会有一个建议配置,很好,从那里开始,假设我上面这家,它建议的电机配置是3510左右尺寸的。我们这时候找到三个,580kv,850kv和1000kv的,我们这时候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这时候就一定需要这三个电机的数据图了。比如这个,

我们来看图上最重要的几个标示:prop size(螺旋桨尺寸),voltage(电压),throttle(油门百分比),currernt(耗电/时),pull(升力)。

看得出,最大升力是在使用4S电池和15x5的浆时候,半油门就有了650gx4=2.6公斤的升力,飞机刚刚好2.5公斤,半油门悬空100% ok, 这时候别先开心,看看你机架能够使用的最大螺旋桨尺寸是多少,一查,是10寸,那么显然这个电机无法被采纳。

我们接着看,这时候发现四个850kv的电机可以在4S电池的14.8电压下,和10x6的浆在50%油门时候产生2.5公斤的升力,1000kv的那个也可以在同样电压下,和9x4的浆产生同样的升力。这时候是不是都可以用?飞行时间怎么办?

第四步:计算飞行时间

有不少人存在这个误区,就是我油门用的越小就腾空的飞机,可以有足够的动力可以飞的更久,这是错误的。两个电机可能可以同时提供一样升力,但是他们的效率却不一定一样,如果你要飞速度和竞技的,KV值越大的那个可能更有可能提供这个手段,而如果你是和我一样要尽量延长飞行时间的话,我们可能会偏向小KV值和大螺旋桨的配置。怎么看呢?看电耗。

果然,850kv的那个电机在50%油门时候我看到电耗为4A,而同样情况下1000kv的那位电耗却是8A.那么我们配用2500毫安时的电池和他们搭配能坚持多久呢?

先把毫安时换算成安时,因为是四旋翼所以每个电机电耗乘以4,由此我们计算出

850kv电机飞行时间大约为:(2.5/16)*60 = 9.37分钟

1000kv电机飞行时间大约为:(2.5/32)*60 = 4.68分钟

(注:锂电池的正常放电不应该超过80%,所以实际时间会比这个还要低一些,关于锂电池的知识我有专门开贴介绍过:http://bbs.mx3g.com/thread-489898-1-1.html

第五步:配置电调

这个是非常简单的,在电机和螺旋桨的搭配选好后,看最大油门的电耗, 比如16.4安。

请记住这个黄金比例 1.2:1

这就是你需要的电调和电机最大耗电的比例,也就是说,16.4安的电机需要搭配的,就是20A的电调。

(注:你如果要用25A和30A或者甚至更大的电调也没有问题,只要超过这个电机最大电耗就可以,但是你会因此增多无谓的重量和多花钱)

网友:
好贴
尤其是效率那块

网友:
顶一个,虽然有很多入门帖子了,但这个思路很好

网友:
好贴  发现模友之吧牛人还是挺多的,5i整天撕逼者坏风气,猜忌心也强,还是模友之吧风气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