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接独立5伏,罗盘失效

楼主(2015-10-05):
自己diy的超声波模块,接由动力电池转5v供电,出现罗盘失效,不能校准的现象,由apm直接供电没有这种情况,请模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不懂不过表示顶

网友A:
地面站上有设置过?打开声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上有设置过?打开声呐?

自然是有,有显示距离

网友B:
检查i2c口有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i2c口有没有接错

没有,原先用apm可以用,后面也没变动

楼主(2016-06-12):
外置罗盘和超声波模块共用i2c接口接线图。

网友C(2016-12-12):
这些天我也在捣鼓这个超声波模块,总感觉没有在视频上看的那么灵敏,能够自己辟障啊!问了店家,老板说只能准确定高,不能避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天我也在捣鼓这个超声波模块,总感觉没有在视频上看的那么灵敏,能够自己辟障啊!问了店家,老板说只能 ...

我发的帖子里有给出解决办法,这个是定高用的,不能避障,安装的时候记得在与机架接触的地方垫点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些天我也在捣鼓这个超声波模块,总感觉没有在视频上看的那么灵敏,能够自己辟障啊!问了店家,老板说只能 ...

请问您的能定高了吗?我的定不住,有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的能定高了吗?我的定不住,有干扰。

前几天飞机又坠机了,断了一支臂,这些天没飞,但是昨天我把超声波接ApM发现上面的数值不能变化了,就只有0!晚点等配件发回来了再试吧

网友E(2017-01-21):
能把外置罗盘和超声波的不能共用问题解释一下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把外置罗盘和超声波的不能共用问题解释一下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可能原因是缺少一个电源0.1uf的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些天我也在捣鼓这个超声波模块,总感觉没有在视频上看的那么灵敏,能够自己辟障啊!问了店家,老板说只能 ...

你那个只能定高,要这种的才可以壁障。

网友C:
哪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有卖的

自己做的,原材料淘宝有

网友(2017-02-20):
好好学习天天炸机,路过帮顶

楼主(2017-04-24):
引用 网友G:
强大!学习了!!!

谢谢肯定

网友:
看了一遍又一遍,真心感谢楼主和confessor和GUC模友!!!

网友:
为啥我这么安装,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2017-12-10):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只能定高,要这种的才可以壁障。

哇!感觉很强大,能说一下教程吗?

网友(2018-04-24):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只能定高,要这种的才可以壁障。

哪里有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