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管连接部件的选择

楼主(2015-10-05):
请教论坛中的各位专家:
我想将两根直径25的碳管作“T”字形连接,突然想到了三通这个部件,可是在淘宝上咨询后发现没有三通是可以正好穿过直径25的碳管的,也就没有内径为26的三通,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T”字形连接25的碳管?谢谢!

网友A:
看懂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么

好方法、谢谢指教!

网友:
这种也行,碳板比较好切

网友(2017-02-13):
可以用3d打印做一个

网友:
螺丝都占了好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