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e32 1和4电机怎么需要较高油门才能转动。

楼主(2015-10-05):
2和3电机很快就转了,1和4差不多30%油门才能转起来,调参软件里拉动最右边的杆转速一样的。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没用过大疆,不过道理都是一样的,电调和油门校准~你这个是在地面站里的吧,要是mwc就是正常现象,到了空中飞控自己调节状态

网友:
重新校准水平。
如果水平校准完了还这样那就飞起来试试吧,空中飞控会自己调节状态。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