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铝方管四轴

楼主(2015-10-05):
自己做的铝方管四轴,自己在tb买的铝方管,自己切割,打孔,组装,电池2200ma 25c 飞控,cc3d 没装GPS,图穿,osd,就最基本的配置,重量没测,大概可以飞七八分钟    ,献丑咯

网友A:
我去 铝导电  注意点接线  别短路了,,

网友B:
跟我刚开始的一样,有点丑后来又换了,折腾鸡架都去了一千多结果还没弄出个心意的出来

网友:
机架上可以多钻些孔减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铝导电  注意点接线  别短路了,,

没事,我下次拆了搞上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刚开始的一样,有点丑后来又换了,折腾鸡架都去了一千多结果还没弄出个心意的出来

我这个机架就十五块钱吧,铝方管13*13*1的,一米五块,一米就可以做四根轴,目前还可以,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机架就十五块钱吧,铝方管13*13*1的,一米五块,一米就可以做四根轴,目前还可以,耐操...

我用的机臂还是碳纤维板的,中心圆板也是碳纤维板所以比较烧钱无奈啊

网友C:
很好啊, 不錯, 又平價 ,又可以 DIY 自己喜歡的樣品  ,我都一直想做個鋁架四轴  ,鋁件都買了不小, 就是不太憧, 不知怎麼開始弄起  .沒圖,沒呎吋  ,只得心裡所耍的摸樣!!

网友C:
你既然用铝方官方, 怎麼不把電線收到方官那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既然用铝方官方, 怎麼不把電線收到方官那裡  ??

打孔不好打,我没有那么大号的电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啊, 不錯, 又平價 ,又可以 DIY 自己喜歡的樣品  ,我都一直想做個鋁架四轴  ,鋁件都買了不小, 就是不太 ...

我也没有图纸,没有尺寸,不过我这个轴距是480的,不是450,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大概就是480,不影响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没有图纸,没有尺寸,不过我这个轴距是480的,不是450,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大概就是480,不影响什么

我想,到我做的時候都是    大概   不是特别的准确  ,自已玩玩不太看重轴距    ,你的這個很不錯了, 又輕,又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到我做的時候都是    大概   不是特别的准确  ,自已玩玩不太看重轴距  ,你的這個很不錯了,  ...

已经飞过了,飞起来之后很稳

网友:
菜鸟要加强学习

网友:
哈哈~挺有才的,就是丑了点

网友:
我也做了架铝管的四轴机架还没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