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全的飞机组装教程及基础知识讲解,含遥控器、舵机等

楼主(2015-10-06):
(图片)

网友A:
有玩4軸機, 控已有, 如想開始玩 能3D的固定翼 , 平價一些的開始  ,可以什麼配置呢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玩4軸機, 控已有, 如想開始玩 能3D的固定翼 , 平價一些的開始  ,可以什麼配置呢 ??

舵机 碳杆 拉杆 舵角 稍微高kv的电机2208/2212,一个的20A电调,小容量比较轻的电池800-1800mah,螺旋桨,桨保护器,皮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 碳杆 拉杆 舵角 稍微高kv的电机2208/2212,一个的20A电调,小容量比较轻的电池800-1800mah,螺旋桨 ...

這樣我看3百多可以把,謝謝!  我看到有那好像是F3P,裊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