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过“死胖子”的模友说个参数

楼主(2015-10-06):
求助!!!!!
死胖子的最小起飞速度

网友A:
你现在是啥动力配置?
我记得我前年的配置是U2S飞控 郎宇2820电机 配的是APC10寸固定翼桨 好盈天行者80A无刷电调 1.2G 800MW图传 AAT自动跟踪天线 4S 10000电池,最远飞过15公里。后来改用了5.8G飞近距离.
给你看两个视频

网友B:
这个和装机重量有很大关系,你飞机多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装机重量有很大关系,你飞机多重?

2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是啥动力配置?
我记得我前年的配置是U2S飞控 郎宇2820电机 配的是APC10寸固定翼桨 好盈天行者80A ...

你好,我是根据参数设计一个弹射器,所以要确定起飞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