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楼主(2015-10-06):
第一课:HC-05 -06蓝牙模块的设置方法。

第二课;: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的方法,和改数传为蓝牙连接手机

调参软件:
1: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APM,PIX,蓝牙,蓝牙模块,html 作者:泡泡 7957
2: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APM,PIX,蓝牙,蓝牙模块,html 作者:泡泡 7919

网友(2020-04-01):
下啥都要牛比啊!!!!!!!!!!

网友(2019-11-05):
泡泡老师的帖子必顶!

网友:
需要跟泡泡老师学的地东西太多了,先收藏吧

网友(2019-03-14):
泡泡堂,泡泡堂

网友:
辛苦老师了,感谢付出!

网友(2018-08-20):
那里面的转换板是叫什么????

网友(2018-06-16):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APM,PIX,蓝牙,蓝牙模块,html 作者:lvkangd12s 2359 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
留个名字···········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APM,PIX,蓝牙,蓝牙模块,html 作者:孤单的北极熊 8745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APM,PIX,蓝牙,蓝牙模块,html 作者:孤单的北极熊 7534

网友(2015-10-07):
泡泡老师 好久不见 !

网友:
需要跟泡泡老师学的地东西太多了,先收藏吧。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两下!

网友A:
泡泡老师,连接PIXhack电脑上端口不显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连接PIXhack电脑上端口不显示,什么问题

驱动没装好,USB线不行,USB口被锁死,飞控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没装好,USB线不行,USB口被锁死,飞控坏了

我换了系统,Windows10。解决了问题,现在又出新问题了
请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5785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系统,Windows10。解决了问题,现在又出新问题了
请看链接: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请问你罗盘是否能正确校准,校准开始时红点在上还是下方?校准完最后的数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罗盘是否能正确校准,校准开始时红点在上还是下方?校准完最后的数据是多少? ...

罗盘校准了,两个大球,  就是和你视频上的数值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罗盘是否能正确校准,校准开始时红点在上还是下方?校准完最后的数据是多少? ...

上方

网友B(2016-01-17):
请教我的蓝牙是带有KEY的,不知怎么设置波特率 上拉电平怎么做,是直接接5v吗 设置是设置主机还是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我的蓝牙是带有KEY的,不知怎么设置波特率 上拉电平怎么做,是直接接5v吗 设置是设置主机还是从机 ...

兰牙照片呢?
应该是按位按键上电,设置从机,看HC-05部份的视频。

网友B: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PIX如何通过蓝牙与地面站通讯调参

兰牙与PIX连接,手机打开兰牙,与兰牙模块连接上,设置手机地面站为兰牙连接就行了。

网友:
手机现在可以连上 电脑用蓝牙模块连不上

网友:
是啊,手机能连接,但是电脑连接不上,怎么弄啊,上网查了下要安装一个IVT蓝牙驱动的东西,下了个未破解的软件,貌似有问题启动不了蓝牙,又删掉了

网友(2016-03-20):
谢谢泡泡老师,我想请问,接CC3D和F3,一样的吗?

网友:
请问泡泡你视频里的蓝牙从哪里可以买到,你有自己的店铺么?

网友:
方便模友改蓝牙

网友C(2016-05-30):
如果直接把蓝牙模块链接APM的话 是不是只能看到APM的参数?  需要修改参数的话  必须加数传模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接把蓝牙模块链接APM的话 是不是只能看到APM的参数?  需要修改参数的话  必须加数传模块啊 ...

可以用兰牙+电脑兰牙,电脑修改参数

网友(2016-11-20):
经典的必须得学习。先顶后学。

网友(2017-01-04):
顶泡泡老师,想问一下老师这个蓝牙链接后是不是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调试,或则是电脑有蓝牙也可以和电脑的地面站链接

网友:
顶!我来拿牛币的,请见谅!

网友:
虚心学习,好帖子顶一顶!感谢楼主

网友(2017-02-28):
老师的帖子必顶!

网友:
感謝泡泡老師大分享,先來測試看看

网友D(2017-04-01):
手機是可與藍牙連接,但無法用手機解鎖apm起飛,與規劃航點...求泡泡老師有何方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機是可與藍牙連接,但無法用手機解鎖apm起飛,與規劃航點...求泡泡老師有何方法解決

用兰牙时,数传用移动电源供电呀

网友:
是的 數傳可類似看到apm內電壓 位置 ,但沒法手機控制起飛,航線飛行...類似圖片數傳

网友(2018-05-06):
感谢分享,先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郁闷至极,人生没有一帆风顺。

网友:
为什么我的hc06发送at指令没反回东西,但是如果连接蓝牙后断开会反回东西?怎么弄?

网友(2018-06-16):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作者:lvkangd12s 5076 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作者:lvkangd12s 918 棒棒棒棒棒棒

网友:
新手课堂,设置HC-05 -06蓝牙模块连接APM及PIX  作者:lvkangd12s 9940 棒棒棒棒棒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