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器有无数字型?支努干用三十元装置信号变形严重!

楼主(2015-10-06):
混控器有无数字型?支努干用三十元装置信号变形严重!拼装支努干的最大困难是得不到控制其飞行的程序,只好采用笨拙办法,采用了一个矢量电机,用原有的锁尾信号来控制,也能飞,但是由于在转向时有一个矢量电机转到中位的空白期,因此总是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大鱼尾,在其面前所谓的金鱼尾就是狗屁,不值得一提,因此想飞好就得花费大量时间。前面采用了混控器解决前后旋翼向两连倾侧实现转身,总是出现两旋翼偏转过大的情况,巨大的扭力几乎要把拼装450扭成麻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分析来分析去,得出的结论是锁尾信号太顽强,这种说法很形像,但显然不对劲,最近意识到这是混控器的模拟式工作方法不可能跟上数字工作频率,它只能是在工作在底视率处。现在的问题是;市面上有数字混控器吗?价格如何?

网友A:
表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不懂。。。。。。。

昨天去试飞一下,还是不行,还是存在信号变形问题。这个问题真是让人头痛,在家试着打方向,试着偏移,前面的旋翼都能做出准确的反应,但到了实际起飞时前面的旋翼稍一小小的打方向,马上就出现巨大的倾侧,只好做罢,又起用推力矢量,也是没好结果,起飞离地不到半分钟,就听见旋翼间撞击声,赶紧落地,六片桨已经有损伤,其中两个已经不能用了。原因是滑齿失去同步作用了。

网友(2015-11-16):
用飞控吧

网友:
哦对了,最近淘宝上华科尔的四通支奴干打折,150,建议你买一套

网友:
用单片机自己做吧,好像没有现成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