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问题解决 附带视频 APM2.8四轴

楼主(2015-10-06):
恒力源2312 kv920 中特威30A电调 1147的浆500的碳纤维的机架 3S 5400电池 6MGPS  自稳模式起飞后,GPS定点模式还很稳,就是切自稳模式特别不好控制,遇到一点风就晃的厉害,晃的成度感觉要控制不住了,就得给油门上升能稳定点,降落的时候更晃,只要一松油门就前后左右晃,只能快切定点才能稳定,有时候想安全降落一看晃的厉害就切GPS定点在切自稳这样一点一点下来,压力山大啊,一圈下来手心全是汗啊,哪位大师告诉我这个小菜鸟是啥原因啊

主要原来是飞控的安装方法不对,原来我用的两层减震加泡泡胶,飞控安装不是很结实,改为一层减震加泡泡胶,在刷3.15固件,经过自动调参,相当稳,明天准备上云台

?from=y1.7-1.2

网友:
在调pid参数里,把p指调高点,1.3-1.7就够了

网友A:
错了是0.130--0.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0.130--0.170

非常感谢,我现在的P值是0.14,调到0.17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现在的P值是0.14,调到0.17吗

已经0.14了啊,调到0.155左右试试吧,可能不是这个原因了,你是不是用过自动调参?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你这个问题用的默认参数,重新刷固件又好了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0.14了啊,调到0.155左右试试吧,可能不是这个原因了,你是不是用过自动调参?

还没用过自动调参呢,东北这个时候的天气都是大风天,不敢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你这个问题用的默认参数,重新刷固件又好了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实在不行我在刷个别的版本的因件,现在是3.12,你的固件是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我在刷个别的版本的因件,现在是3.12,你的固件是什么的

3.2.1
现在也在用3.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1
现在也在用3.2.1

明天调调参数,如果不行就升级固件

网友:
首先想知道四轴多重,电池挂在什么位置,最好上图,动力足够默认参数就应该比较稳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下降不稳,我是由于重心布置有点偏。
pid暂时默认

网友:
减震器有没有

网友:
写以前的固件试试

网友:
好像3、2的固件有问题

网友C:
刷3.1.5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APM不要刷3.2.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3.1.5  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APM不要刷3.2.1

我现在是3.12的固件,不是3.21的,有必要刷吗

网友C:
3.1.2 有必要刷到3.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3.1.2 有必要刷到3.1.5

谢谢,准备刷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准备刷固件

问题解决了要公布一下解决方案啊 供大家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要公布一下解决方案啊 供大家参考一下

还没有试呢,已经刷3.15了,这几天有点忙,有结果了第一时间公布

网友:
pid感度问题,建议自动调参

网友:
自稳模式我也晃,我的原因是超重了,你看看重量上有没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