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一般的4軸機,穿越機搖控那裡都要手動解鎖?

楼主(2015-10-06):
是否一般的4軸機,穿越機 , 對好頻了, 但搖控那裡都要手動解鎖 , 一般是怎樣的, 有多少種方式 ??

网友A:
一般6通的遥控 方向舵打到最低。
7-9通控 可以用一个通道设置开锁和解锁
我知道的就这2种,孤陋寡闻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6通的遥控 方向舵打到最低。
7-9通控 可以用一个通道设置开锁和解锁
我知道的就这2种,孤陋寡闻那

謝謝回答  ,但是我貫了個 200QX  用刷機D7E控未可解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6通的遥控 方向舵打到最低。
7-9通控 可以用一个通道设置开锁和解锁
我知道的就这2种,孤陋寡闻那

7一9通可設一ch做解锁,那可設在二啪打制解?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一般都要手动解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要手动解锁的

我知道, 只是想問一般有那幾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