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10控配六通接收能不能设置电机锁

楼主(2015-10-07):
如题知道的讲一下怎么设置

网友:
你这问题真不好回答你,你是要解啥飞控的锁也不说说,怎么回答啊!

网友:
什么飞控?  飞多轴飞控都会自动上锁 解锁才能飞

网友:
是问油门锁吗

楼主:
是的,华科尔D10支持不

楼主:
没有飞控,就是 KT板机。最简单的,只有电机电调舵机和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华科尔D10支持不

必须支持!你是原厂固件还是刷了?

网友:
神控必须支持~

网友:
对好码没 ?接收灯闪不闪?

网友A:
你又不说是哪个固件,刷过没有

网友:
请楼主尽快联系 11楼的 朋友解决并尽快确认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说是哪个固件,刷过没有

没有刷过原装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不说是哪个固件,刷过没有

原厂固件,没飞控,想调置电机锁,请教设置方法

网友:
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论坛牛币商城开业啦!欢迎大家参加技术交流赚牛币换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