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天8和at9那个比较好

楼主(2015-10-07):
天8与at9那个的性价比搞,天8有高频头,好加433,at9外观不错,听说性价比也很高,就是不好加433,你们决定那个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
433用转发模式  都挺方便的 我比较喜欢天地飞

网友:
AT9也好加433啊,有PPM输出很好接。AT9比天8便宜点,性价比更高,支持多旋翼模式,飞行模式简单设置没有复杂的混控设置,不加高频头飞过1.7KM
乐迪AT9试用,绝对值的性价比控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542

网友:
  个人 觉得 AT9  不错 、

网友:
我也用at9,感觉很好,很好很好的一个控

网友:
关注我也在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手里用的天八,至今没有出现过故障。天地飞老品牌,可靠值得信赖。论性价比at9是非常高的,也很不错,4096很感人

网友:
天地飞8不用考虑了

网友:
天八吧,atg做工稳定 不咋的

网友A:
我的D10把大切糕放控后面会有轻微干扰,就是抖舵,在群里说了下,有模友AT9干扰更严重,直接屏幕都无法正常显示,而天地飞完全没事,现在我用d10用433都是转发模式,你如何选择明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D10把大切糕放控后面会有轻微干扰,就是抖舵,在群里说了下,有模友AT9干扰更严重,直接屏幕都无法正常 ...

明白,但是感觉at10性价比比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但是感觉at10性价比比挺不错的,

高仿FUTABA10c,做工和价格就有待提高了,唯一强的就是支持s_bus

网友:
推荐frsky x9d 遥控属于不常更新的设备,起步高是值得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