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求助

楼主(2015-10-07):
4轴mwc飞控起飞后打方向后8颗星,打开定点定高后有点小飘,打方向后自己掉高,请问哪位魔友给几个建议来解决这疑难杂症

网友A:
感度调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高点

方向小打就不会掉高,方向打的幅度大了就会掉高,请问感度指的是遥控器还是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向小打就不会掉高,方向打的幅度大了就会掉高,请问感度指的是遥控器还是哪里?

调飞控哦, 在电脑调参软件里  白度一下Mwc调参  找一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飞控哦, 在电脑调参软件里  白度一下Mwc调参  找一下教程

你是说pid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pid吗

对

网友B:
mwc高精度版本还是普通版本气压计的,普通版本的话掉我以前试过就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高精度版本还是普通版本气压计的,普通版本的话掉我以前试过就那样~

高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高精度版本还是普通版本气压计的,普通版本的话掉我以前试过就那样~

后来如何解决

网友C:
气压计加黑色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压计加黑色海绵

看下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