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手机摄像头交接

楼主(2015-10-07):
手机有好几部旧手机,摄像头都是8百万像素,请问哪位魔友有没有办法把摄像头弄下来充当fpv呢

网友:
就目前  还不行

网友:
你把它拆下来

网友:
 fpv用模拟信号摄像头 你的那个是数字的  就算用数字图传  手机摄像头的驱动你得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如何对应,怎么做呢

网友:
没有适合的驱动器。

网友:
而且八百万像素有点小啊,还不广角

网友: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