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容量判断!那个电池能量更为充足 ?

楼主(2015-10-07):
拼装支努干碰上持续时间不足的问题,飞不到一分钟,有朋友建议上5000电池,看来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大的选择仍然还存在细节上的选择;,有4S5000的放电率为二十,还有3S5000的放电率为二十的,现在是选择那一个?多一S就多出七八十元,现在的问题是那个电池合算,当然也要看腰包了。想买上四块,这多出的钱不能不考虑,但持续时间更重要,纠结中!这个C数好像让3S更有相对的能量,形像的说法就是在同样的5000毫安情况下,3S的C数应该更相对低?脑袋转不过弯来了,想持久就是低C数,哪个相对较底!

网友A:
楼主原本用多大电池

网友B:
螺距,转速问题和电池关系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原本用多大电池

呵呵,这个原本就是450配备标准吧?2200毫安25C电池,前面是用两个电池,时间不到一分钟,拆除了一个电机,就靠一个电机起飞,时间延长了,超过一分钟,看来还是单电机节省电?就是传动系统负荷太大,原先一个电机只驱动双叶旋翼,现在则是三倍,既六个桨叶,费电应该!可感觉油门就在55%到6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转速问题和电池关系不大了

前面两个电机费电严重,后面 一个电机时间要长一些,是不是有了同步轴把两电机强制同速引起能量消耗?本来转速可以更高一些,能量利用更有效,现在两个电机相互制约,可能有内耗?为节省能源,决定将三旋头换成双翼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这个原本就是450配备标准吧?2200毫安25C电池,前面是用两个电池,时间不到一分钟,拆除了一个电机 ...

电老虎  电池怀孕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老虎  电池怀孕了吧

电池是供电大户主,机子是用电大户,怎么能说电池是不是电老虎?电池正常。

网友(2016-01-15):
我想知道你的支奴干是怎么做的?有详细教程吗?

网友(2016-03-30):
新手愚见,两台主电机的转速如果能从根源上保持一致,而不是仅靠机械同步,应该能省不少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