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蓝牙模块与数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10-07):
本人觉得飞机飞起来一直没有很好的状态,所以想入手蓝牙模块进行调试,可是现在有点蒙,蓝牙模块跟数传模块有什么区别,数传能否用来调试pid呢

网友A:
蓝牙模块跟数传使用差不多,但是距离会近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模块跟数传使用差不多,但是距离会近一些

数传能否用来调节pid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传能否用来调节pid呢

除了刷固件都可以

网友B:
蓝牙和数传功能上一样的,但是蓝牙距离一般较近,五米左右。注意,不要在空中写入数据或更改pi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和数传功能上一样的,但是蓝牙距离一般较近,五米左右。注意,不要在空中写入数据或更改pid值

就是说我买3DR数传的话需要参调时就不需要买蓝牙了是不是

网友C:
什么飞控了,就是用手机蓝牙连接数传,数传连接飞控。可以调。

网友:
都可以传输数据 不过用模块不一样 距离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飞控了,就是用手机蓝牙连接数传,数传连接飞控。可以调。

我也准备这样做。你建议买什么蓝牙模块连接到数传模块呢?请问?

网友E:
我平日有用手机蓝牙模块连接 手机APPS去調整飞控 ,但是說真的不夠逺 ,所以返而想知多點 数传模块,或是其他可行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这样做。你建议买什么蓝牙模块连接到数传模块呢?请问?

Hc05,就按帖子里的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平日有用手机蓝牙模块连接 手机APPS去調整飞控 ,但是說真的不夠逺 ,所以返而想知多點 数传模块,或是其他 ...

数传传的数据远,可以用数传来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准备这样做。你建议买什么蓝牙模块连接到数传模块呢?请问?

就买我帖子里说的那个。好做

网友:
虽然上面说的很明白了,但还是忍不住唠两句!

3DR数传电台使用无线电频段,在距离上有蓝牙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相对于蓝牙模块,在价格上要贵很多!

至于在功能性上,完全相同,所有的功能都是一样的,不过你的地面站设备要支持蓝牙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