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2 KV920带3S 5400电池和500的碳纤维机架是不是有点累啊

楼主(2015-10-07):
具体重量没称过,是不是有点小马拉大车啊

网友A:
我的x8,450鸡架,2213电机935kv带6500mah电池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x8,450鸡架,2213电机935kv带6500mah电池无压力

抗风效果怎么样,晃吗

网友:
肯定疼啊 你想想精灵就是2312 kv920  他起飞才1400  、。。。 你那架子就快400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抗风效果怎么样,晃吗

不会晃,但是不开定点有平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晃,但是不开定点有平移

是APM飞控吗,PID怎么调的,能给个截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PM飞控吗,PID怎么调的,能给个截图吗

px4飞控。pid是默认

网友B:
动力比较紧张,具体要看飞机总重,你这个配置建议整机控制在1.4kg以下。500轴距来说,建议至少用2216或2810电机4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比较紧张,具体要看飞机总重,你这个配置建议整机控制在1.4kg以下。500轴距来说,建议至少用2216或2810 ...

如果换电机还用换电调吗,我的电调是中特威30A,或者说我不想换电池和电调,有什么方案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换电机还用换电调吗,我的电调是中特威30A,或者说我不想换电池和电调,有什么方案吗,谢谢了

30A完全足够给2系电机使用,不需更换。电池为了达到更高效率为,建议4s,用3s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完全足够给2系电机使用,不需更换。电池为了达到更高效率为,建议4s,用3s也是可以的

谢谢了,明天准备刷3.15固件,用自动调参试试

网友:
我e300动力套装,1600g手动都快没法飞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6-02-14):
引用 楼主:
抗风效果怎么样,晃吗

抗风的话还是要开定点,不开很容易被吹跑但是不会抖。

网友(2016-12-25):
引用 楼主:
抗风效果怎么样,晃吗

飞过六级600m。有风晃动还是挺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PM飞控吗,PID怎么调的,能给个截图吗

最近换了4s,默认没法飞了,但是autotune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