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怪事,推进电机只接电调也要开转!

楼主(2015-10-07):
是不是怪事,推进电机只接电调也要开转!早上要出去飞,就对拼装支努干机子上电检查,突然发生这样的怪事,机尾吧上的1806推进电机 只有电调线插在接受机上,把电池接上后它竟然有转动现象,扑拉扑拉地,转动还不利索,这是第一次碰到,难道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再无空余电调及电机,还得百度买电调电机了?在座的各位你们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自己可以检查      看受不受遥控控制

网友B:
不奇怪啊,又不是转的很快

网友B:
不是电机坏,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检查      看受不受遥控控制

一看转起来了,赶紧撸电,就害怕烧了电调,没电调可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奇怪啊,又不是转的很快

确实转得不快速,是扑拉扑拉的,可它为嘛要转,又没有推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电机坏,正常现象

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怎么平时不见其发生?呵呵,但愿是正常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常现象?正常现象怎么平时不见其发生?呵呵,但愿是正常现象!

街上信号线就正常了

网友:
这个飞行器不错 多钱

楼主:
两个拼装450,如果不好三翼头,则成本你自己可以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转起来了,赶紧撸电,就害怕烧了电调,没电调可不好办!

    把电机拆下来试

网友:
不懂  进来学习的

网友C:
1、支奴干结构设计,特别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双电机还加同步,两个电机不管怎样(东西再好再贵都避免不了)都是或多或少存在速度差的,而且大盘齿带小盘齿是带单向轴承传动,就是说靠传动轴带对转齿,然后经小盘齿通过单向轴承带动大盘齿是同步不了的。要么两个电机单独工作要么一个电机加皮带(轴)直传大盘齿。
2、支奴干的俯仰、横滚、转向、升降四个动作映射到两个斜盘的结果和直升机很不一样,(这里用“前”、“后”代替“前斜盘”、“后斜盘”)
支奴干的俯仰:前总距降后总距升或者相反,而不是直升机的斜盘前(后)倾。
横滚:两个斜盘动作一致左倾或者右倾。(这点类似于直机)
转向:前左倾后右倾或者相反,特别注意,支奴干的旋翼头必须要有挥舞铰,没有的话是不会转向的,而且容易机身中间部分发生扭转导致坠机。
升降:斜盘同步上升下降。
综上,其实支奴干也是只需要4个舵机,分别控制:前总距、后总距、前滚转、后滚转。也就是说其斜盘不需要有俯仰的功能,至于用六个舵机去实现四个舵机的功能也无妨,只是浪费了点而已。
3、飞控:对于整个支奴干的设计来说,前面的机械结构的设计大概只占10%,而飞控的设计占到了90%。
4、舵机的控制,电机电调的控制,不是简单的把两根信号线接到一起就能混控的,混控是要把两个信号的占空比读出来计算之后产生一个新的占空比信号再输出去,两个信号线相连只会烧坏电路板。

网友D:
牛逼的改装,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支奴干结构设计,特别不合理的地方就是双电机还加同步,两个电机不管怎样(东西再好再贵都避免不了)都 ...

前面支奴干结构设计就是双电机加同步,飞行时间特短,看来就是两个电机以同速有内耗?以后不经意把一个电机安装反了,照样升空,于是改装成单电机。前后齿是同步的,不同步只要一转就打桨。

找不到合适的专用飞控,还真有你说的这个机械设计大概只占10%,而飞控的设计占到了90%。现在是用一个矢量电机控制方向,还得用两个遥控器。

4、简单的把两根信号线用混控器接到一起,进行地面操纵反应时确实能完成两旋翼的分别向两侧倾斜,只是舵机不能像以前那样复位,可能就是你说的这个新的占空比信号实现不了,稍一腾空动一下方向舵,机身就几乎要扭成麻花了,角度有二十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逼的改装,赞一个。

你买来两架,用不了一天时间就能成形,想牛也不在这里啊,前面那位朋友说,现在改装结构只是10%,大头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