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运动相机AV线

楼主(2015-10-07):
求制作小蚁AV输出线。带视频更好 及需要设备。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同山狗(SJ4000),需要给小蚁供电就接145三根线,不需要就只接45视频信号+地线,OK了,如果还不明白直 ...

大脚哥回答的给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头同山狗(SJ4000),需要给小蚁供电就接145三根线,不需要就只接45视频信号+地线,OK了,如果还不明白直 ...

飞高管~要是山狗的母头掉下来了咋办~我拿热风枪试过也没接好……不知道咋办辣

网友B:
这个不是早就有了么?都用了好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早就有了么?都用了好久了

是的。但是不会做。求图材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不会做。求图材料

按照3楼的方法,就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