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MWC飞控GPS的问题

楼主(2015-10-07):
现飞控在室GPS蓝灯常亮,绿灯闪,但连接GUI无GPS数据,求助

网友:
config.h中,i2c_gps那些配置是否选对啊?i2c_erro跳那么高,是这方面问题

网友:
你用的是I2CGPS,还是TTL接口的GPS?
刷固件前,固件要修改一下,打开GPS功能才行。

网友:
查看通信模式

网友:
I2C错误有点高,检查固件的配置和GPS模块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