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显报警器/低压报警器使用方法

楼主(2015-10-08):
对于这个报警器  我相信有很多航模专业玩家都不会陌生 但是对于新手来说 还是一头雾水 关于报警电压怎么设置。

首先我们要找到电显背面标有正负的针脚一侧 然后将电显负极针脚对准电池充电插口的负极口插入 其他针脚一次向上。

注意插法: 电池平衡头金属面和电压报警器的正面对应 从最左边开始插 等一切步骤清楚正确以后 就可以看到电芯的电压 和总电压了

当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 蜂鸣器会响起  红色LED灯会闪烁  。
  还有就是  设定低压报警 我建议是设置在3.6-3.7V  BB响上面有个黑色的小按钮  只要调整到3.7V就表示设置好了低压报警 !

网友A:
这个报警器其实对于新手有些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警器其实对于新手有些用

网友:
4S 14.8V 5200mAH 20C的锂电组,长期保存的话应该放到多少电压保存?

我用的是mini B6充电器,充满的话截止电压应该为多少?

菜鸟一枚,谢谢大侠们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