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RS 433终于做好了

楼主(2015-10-08):
OPENLRS 433有不少朋友做过我看了在其他论坛都很多都很成功,看了好多这方面帖子,有咱们论坛的纸鹰做的433,还有老外网站看不懂有网页翻译,终于下手开始做,自己用洞洞板搭焊433折腾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最终还是给了我沉重打击1W的发射距离也就还不到100米,当时就晕菜。请教了好多做这个的前辈,帮我分析了这样那样的原因,有说23BP坏了就有买了一块还是一样,还有说天线不行的还有说积木搭建就不行,也请教了咱们论坛做凤凰433的兄弟。都给了我很大帮助,也不甘心又看了一些关于射频方面的资料最终下决心还是买块成品PCB板做试试。
在5imx论坛看到
一篇《我也来自制高大上的OPENLRS433发射模块咯,(地面拉距已达1.5km)》帖子还有PCB板子。联系楼主买了两块缺陷的V3版发射PCB板。漫长等待终于收到发射PCB板子,由于国庆放假淘宝买电子元件都没人搭理。接受楼主建议把ARDUINO板子单片机 、电容 拆了由于楼主用的5*3.2晶振 没找到 直接找了个直插晶振焊上。接收机用SI4332  100MW和adduino搭建,烧写好固件对码一切正常,今天刚做了地面测试手举在厂区走到头了700多米偶有红灯闪,查看因该是在有高压电线附近的原因吧,有闪灯。等有时间再做空中试飞测试。在这感谢给过我大力帮助朋友还有开发凤凰433的纸鹰朋友的帮助以及众多朋友的宝贵建议
谢谢了。手里还有一块发射板子等小元件来齐了再做一个1W发射

拿到的PCB433控板
这面焊接1W发射模块RFM23BP
对频按钮元件等

这面单片机晶振 等原件

焊好的板子没有找到5*3.2晶振 用直插替代
电源也用了个1117  3.3v 楼主选用
k7803-1000ma的电源模块
用着也行
用arduino和SI4332  1MW搭焊接收机
对码蓝灯亮  光线不好不清楚

失控红灯亮

关遥控电源发射红灯亮

开机正常接收机蓝灯 发射蓝灯亮

设置失控保护测试开机状态

接收机通道没有设置所以标了一下

测试失控状态红灯亮 舵机偏转一个你设定角度

网友A:
真棒啊。辛苦了,期待楼主上图,到时候@ 下我啊。

你是买了wolfbox的 PCB 自己diy的吗?芯片,电阻,arduino pro mini是吗?

1000m,理论上应该2-3km没问题吧。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棒啊。辛苦了,期待楼主上图,到时候@ 下我啊。

你是买了wolfbox的 PCB 自己diy的吗?芯片,电阻,ardui ...

是5IMX论坛的zhangsu2001 朋友的板子我自己焊的。嗯我再拉距试试 3.3v供电发射模块他们说也就300MW的样子

网友:
真能研究  厉害

网友:
焊来焊去搞不定,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2015-12-06):
唉羡慕动手能力强的兄弟

楼主:
其实这个开源433国内有好多做的各个版本

网友:
支持一下
请教成本花了多少了?

楼主:
成本花了100多点吧

网友B:
楼主能否告诉我328P的熔丝位配置,我也买了PCB板,不过是V2板子的,不知道怎么配置熔丝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否告诉我328P的熔丝位配置,我也买了PCB板,不过是V2板子的,不知道怎么配置熔丝位? ...

网友B:
好的,谢谢,上午找了半天资料,刚也找到了,知道怎么配置了,还是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上午找了半天资料,刚也找到了,知道怎么配置了,还是很谢谢。 ...

不用客气不知你用的接收多少MW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客气不知你用的接收多少MW

接收是100mw的,RFM22B的接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是100mw的,RFM22B的接收模块

嗯开始我不知道用这个,买的是4432

网友:
想问下楼主,楼主的328P都是5V供电吗,如果328P用3.3V供电,晶振也16M的话,熔丝该怎么设,之前找到的ARDUINO文件里没有这个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