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ZAZE32 10DF问题

楼主(2015-10-08):
请问泡泡老师,刚买的ZAZE32飞控,接上电脑显示这样,怎么解决啊?

网友A:
可以去看一下视频教程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是没刷固件的问题。现在是不知道哪下载调参软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一下视频教程

里面不可能没固件的,有可能店家给你刷的是BF固件,你却用CF软件去连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不可能没固件的,有可能店家给你刷的是BF固件,你却用CF软件去连接了。

哇,第一次离泡泡老师这么近,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不可能没固件的,有可能店家给你刷的是BF固件,你却用CF软件去连接了。

感谢泡泡老师能回复,确实是没有固件,我用了cf和bf都不行,最后刷了固件连接成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里面不可能没固件的,有可能店家给你刷的是BF固件,你却用CF软件去连接了。

那麼剛買回來 , 可在那裡怎樣看得飞裡控使用的是那一個固件 ?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麼剛買回來 , 可在那裡怎樣看得飞裡控使用的是那一個固件 ?

你不会问卖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X光看,
你不会问卖家呀。

哈哈,求助泡泡老师ZAZE32 10DF问题 飞控 作者:lawlaw36 5260 知道去問賣家, 只是想學習多樣方式 ,因有時候真的問不回來,賣方不會理你, 在想刷固件前, 該有方法 ,在電腦 ,在飞控  ,能可看到飞控 自身本來是記載了什麼的固件 , 所以想知道多點!求助泡泡老师ZAZE32 10DF问题 飞控 作者:lawlaw36 3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