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BB响改装的想法

楼主(2015-10-08):
本人飞行过程中由于飞的远了BB响响了之后没听到,就突发奇想,能否把飞机上的BB响数据传回地面站,这样的话控制的BB响报警后地面站也能起到提醒的作用,请问哪位魔友有什么办法做到

网友:
用电流计  osd也有带电压监测功能

网友A:
你是固定翼还是多轴

网友:
图传有音频通道哦!而且  图传上还有mic

网友:
这也能突发奇想

网友:
这是数传~

网友:
多看贴,这样的问题说明你是伸手党,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你发帖子不少,但问的问题要有进步,不要停留在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固定翼还是多轴

多轴的

网友:
1.  带电压回传功能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2.  电流计配合osd  在图传显示
3.  通过图传回传声音
4.  加装带电压提示功能的灯带控制板 根据灯光判断
5.  通过电流计配合数传在地面站查看

网友:
4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