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5-10-08):
我的f450  930kv电机 九寸桨   用的好盈乐天20A电调   想上航拍   就问下  电调   20A的够吗?    电池是3s 5400mah

网友A:
够是够了  KV930上4S  也过不了20A  只不过拉力有限  到航拍 预计起飞1500g左右  续航一般

网友B:
够用。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带起来吃不吃力。如果是航拍,建议更换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用。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带起来吃不吃力。如果是航拍,建议更换动力!

我现在没有上航拍  三分之一的油门就能飞起来     如果上航拍的话估计也重不了多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没有上航拍  三分之一的油门就能飞起来     如果上航拍的话估计也重不了多少吧

看你实际装机下来的重量了。算上云台,相机,图穿,也不会太轻

网友:
我的也是450,云台相机电池什么的下来都有14百多克了

网友:
够但续航时间加云台图传回会少不少

网友:
能用,不过不太好用,油门必定超过50%才能起飞,是不是银燕2213电机,可以换23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够是够了  KV930上4S  也过不了20A  只不过拉力有限  到航拍 预计起飞1500g左右  续航一般

tu板说的对~

网友:
以前一个前辈说 1.1-1.2kg2212电机飞最合适,是从电机力效来分析的,过高了续航就不行了

网友(2015-11-18):
学习了,我的也是450,先玩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