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接头改装的一些心得

楼主(2015-10-09):
 电池在一般默认状况下都是普通T插头。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将T插改成XT60或者其它更耐用的接头。
 有很多模友也是买了俺的电池后请求改装接头。也就是说老牛的焊接技术也不是很差滴。
 这里有一条分割线,咱们进入正题。

 第一步,将原有的接头剪掉。这里推荐用剪刀,请尽量保持线材的长度,在T插与线材的连接处进行裁剪。正极线与负极线分次剪,比如剪红色线的时候就要尽量与黑色线拉开距离。很多时候稍不注意剪刀导电,轻者摩擦出火花,重者会电池损坏。俺经常是剪掉一条焊上以后,再去处理另外的一条。
 还有,焊接之前,先把套管套上去再进行焊接。

 第二步,确保一次焊接成功。如果线材过粗,应先浸点焊,然后再与插头一次对接成功。这样避免多次焊接产生高温对电池的损伤。

 张三步,检查。焊接完毕,再检查一次正级与负级之间是否对应正确。很多时候新手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T插上面都会有正负标注。“+”为正,“-”为负。
  检查正确后,将套管在热温下缩紧套牢。
 这样电池就改装完毕。

 欢迎拍砖。
 更欢迎技术上的交流。QQ号:3097482783
 店铺地址:https://shop113458657.taobao.com/?spm=a230r.7195193.1997079397.2.U8J9E6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楼主:
呃,好吧。下次一定上图。

网友A:
配图更好 楼主快补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图更好 楼主快补图

网友:
有图有真相

楼主:
下次发帖在配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发帖在配图。

期待,哈哈

网友:
技术贴果断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