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穿越机名副其实?两轴才是终极选择!

楼主(2015-10-09):
怎样让穿越机名副其实?两轴才是终极选择!现在飞四轴的比较多,飞两轴的相对较少,几乎一词可以用?模友之吧专门为穿越机开了一个坛口,多少感觉有点多余 ,因为穿越机实际上就是四轴,上面只不过加了个实时传播装置与摄像的组合,就这一点看仍然与四轴没什么两样,穿越机如果能够叫响名头,就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而且这一特色确实是存在的,zipray网友为我们展示了像真支努干两轴飞行器的视频,而且明确称其为穿越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穿越机,不管什么飞行器,只要加装了实时摄像传输装置都可以完成穿越飞行过程,但直要玩穿越,还是两轴为好,宽度可小一半,飞行时间却可成倍地增加,如加上一个安全护圈,则穿越时上树枝也不怕了,而且穿越机已经形成一种比赛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难度就会越来越大,穿越树林会成为新年乌的练习,穿越灌木丛才能真正显示难度,而且还要加上时间限制,因此飞行速度也会越来越快,说不定会像现实中的高速直升机加上一个专门的推进装置?假如这样的飞行器出现,才能算是名副其实的穿越机!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现在的问题是想做这样一个穿越机,对于要自己动手做的朋友来说,就得解决如何利用现成的部件组装这个穿越机,在现在怕飞控中还没有加装推进装置的功能,如何操纵推进电机?利用前飞信号来控制推进电机 行也不行?

网友A:
你这桨擦下树枝就坠机了

网友B:
两轴的机动性比不上小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桨擦下树枝就坠机了

你的意思是现在的穿越机加强了桨?如果是这样,则两轴穿越机也可以照此办理!而且会更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轴的机动性比不上小四轴!

信马由缰的说法!体积小怎么会在机动性比不小四轴?小四轴的四个电机都在两边,转动惯量就大得多,怎么可能会比两轴强?

网友:
看过你做的样机,能做到双轴矢量真不简单,是两架450改的吗,用的应该是325的桨,长出机身好大一块,这样通过性就差了很多,所以很容易打到桨而坠机,机动性确实不如小4轴,比如,你这个可以空翻吗?

网友:
图片里后面那个只是虚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轴的机动性比不上小四轴!

矢量推力方案肯定比差动推力方案机动性高,高的还不是一点,飞过直升机就知道了。

网友C:
应该不需要再加推进桨了吧,靠两个电机的不同推力就可以前进后退了吧

网友:
静静的看大神们折腾,顶顶顶顶顶!!!!

网友D:
结构复杂,炸机就不是换个桨能解决的事!两轴能灵活的横滚吗?两个电机的速度能超过四个电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结构复杂,炸机就不是换个桨能解决的事!两轴能灵活的横滚吗?两个电机的速度能超过四个电机? ...

一定要加上护圈,加上了就无“不是换桨能解决”的忧虑了,至于结构复杂,两轴的总体结构其实并不复杂,你的那个要四个伸出杈,要多出两台电机,复杂程度其实一样,要说灵活,转动惯量小,肯定比四轴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需要再加推进桨了吧,靠两个电机的不同推力就可以前进后退了吧

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吧?未来的穿越机速度很高,需要在树枝叉横的地方高速飞行,水平的桨叶插进杈枝的可能性就大幅度降低了,而目前的四轴要前倾向飞行,打断桨的概率是前者的二十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样考虑问题吧?未来的穿越机速度很高,需要在树枝叉横的地方高速飞行,水平的桨叶插进杈枝的可能性 ...

有点道理,不过还得考虑效率问题,而且那样只用后推速度是不会很快的,当旋翼水平时,逆向的风会迫使旋翼上升,而要向前移动就必然会有一倾角,还需要模型来验证,期待你的模型。

网友:
隔壁的中将来祸害这个论坛了

网友:
红骚中将,哈哈,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