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PV GE280Z 可折叠 集成线路机身板 3D打印件美化定妆照

楼主(2015-10-09):
GE250Z/GE280Z 狮子
轴距:250/280
桨:5寸/6寸
电机:2204、2206、2208
电调:12A-20A
飞控:NAZE32 (推荐 点击购买)、CC3D等微型飞控
OSD: 微型 minim osd
机架用材:全碳碳纤维板+PCB板
GE250Z/GE280Z特别设计
  • PDB机身主板
                            自带DC-DC(3S-4S输入,5V 3A输出)
                            带分电功能可直接焊接电调
                            直接安装微型minim osd 模块 配合 NAZE32使用
                            前置FPV摄像头信号线主板已走线至机身尾部
                            前置NAZE32飞控适用BB叫
                             飞控选用非固定,可选任何穿越机的飞控,只要安装孔距是30.5mm
                            。。。
  • 机臂带缓冲折叠槽
  • 向前收纳可完全折叠
  • 电池承载板下沉,降低机架整体重心
  • 简易云台版多机位开槽,便捷捆扎 Gopro 、小蚁、808、RunCam等录像机
  • FPV镜头板可用两个角度安装,适用新手、高手
下图的打印件安装示意错误了,机臂应该是靠下方的
GE-FPV GE280Z  可折叠 集成线路机身板 3D打印件美化定妆照 穿越机,电池,云台,飞控,电调 作者:GE-FPV 8943 GE-FPV GE280Z  可折叠 集成线路机身板 3D打印件美化定妆照 穿越机,电池,云台,飞控,电调 作者:GE-FPV 1108 GE-FPV GE280Z  可折叠 集成线路机身板 3D打印件美化定妆照 穿越机,电池,云台,飞控,电调 作者:GE-FPV 3802

网友A:
飞控装在哪里呢   赶紧来个装机贴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装在哪里呢   赶紧来个装机贴吧  !

飞控  肯定在正中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  肯定在正中间啊

网友B:
看起來挺不錯的誒 不知道飛控能不能塞進去

网友:
折叠的很小巧   不折叠价钱

网友(2015-12-14):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挺不錯的誒 不知道飛控能不能塞進去

这个我直接将线焊在飞控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