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2312电机

楼主(2015-10-09):
大疆2312 用在F450怎么样   ?   2312电机用蜻蜓电调怎么样。大疆套装的电调毕竟那个贵  小白  嘻嘻

网友:
可以用蜻蜓20A   配置问题可以问我  463089576

网友:
可以用在450上面,官方推荐每轴350-400克,不过要控制重量在1400克以内好点最多不超过1500克,动力冗余充沛,否则超重了续航不行电机发热也大,飞行后期电池电量低的时候容易供电不够稳易炸鸡,我的400轴距2216电机 1047桨 1.52KG悬停油门也要48%,带三轴云台4S 4000 飞14分。你要用这个电机推荐猛禽360机架很轻适合9寸桨,450航拍机架偏重了,配乐天20A电调14克一个,蜻蜓20A要20克一个,越轻越好,这种小机架适合轻便的2D云台,飞宇的2D五百多120克支持狗和小义

网友:
DJI的2312有2款,E310和E305。

E310支持3-4S,3S每轴350克起飞,4S400克起飞。

E305有2个版本,3S版本每轴350克起飞,4S400克起飞。

2款电机都可以用在F450上,起飞重量不超建议值就可以。

我用E310,4S3800,1128克起飞,3.6V报警,悬停17分28秒。

蜻蜓电调还行,但是建议你用好点的,乐天40A或者铂金30A,将来升级不会浪费,这2款电调都支持最高6S。

网友:
帮顶了帮顶了帮顶了帮顶了

网友:
各种大神说明,学习了

网友:
电机肯定够用了,不过电调用乐天的好,老晋回答是正解

网友:
问哈。。为啥我的是六轴。。2312。。。9450.。。。起飞重1850.。。。3S5200.。。。。只飞的到9分钟啊。。冲进去4200.。。。。是不是哪不对哦。。。。用的XXD30A....电调